plc与matlab

楼主(2020-01-01):
各位大神,我想用PLC做一台雕刻机,通过MATLAB提取图型片坐标值,然后发送给plc控制电机运动,有没有可能实现。
plc是1500通过S120系统控制的电机运动。
如果可以实现的话,MATLAB怎么通过OPC连接发送数据给PLC。

网友A:
plc加组态软件的,opc差不多

网友B:
数据更新速率有什么要求?
避免plc编程麻烦的话.把plc作为服务器.matlab作为opc客户.matlab提取到坐标值后,主动向plc更新数据.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请问有没有PLC与MATLABOPC通信的的例子,我查了好多都没有,以前没有接触过OPC协议的东西,,不了解,不知道应该怎么配置。谢谢!!

网友B:
1500做服务器比较简单,就是在属性-OPCua-把服务器勾上.

网友C(2020-03-04):
兄弟,你的题解决了吗

网友D:
mach3淘宝几块钱买个接口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