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1-02):
元旦期间有个同事打电话问我:一台汇川变频器空载能正常运行,带负载电机不转,但并没有任何报警。频率可调,大家分析是什么故障?我还没有去现场呢。

网友A:
电机负载大,堵转。光有频率,电压没升

网友B:
如果你的是280,320,或者是380,如果你的负载过大变频器肯定会报过流,不会出现转速上不去现象,有一种状况是你的电机绝缘强度有所下降,并你的电机地线是拆掉就会出现你所说的状况,如果你电机的地线是接上的话,电机绝缘强度不够的话,上到高速时候变频器就会炸鸡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参与并回复,我上班了没人我,不知情况如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

网友C:
估计是驱动部分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知道,只是接了一个电话,说空载正常,但最后没有音讯了,估计不是我们的客户。

网友D:
改控制模式

网友E:
空载运行正常是什么意思?有输出吗。带载运行电机不转有两种情况:变频器没有输出 但有频率输出;变频器有输出 但负载重或变频器输入缺相或变频器输出缺相,带不动负载 负载不转。

楼主:
回复 网友E:
后来没找我修,反正说不保护,频率正常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