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界面问题

楼主(2020-01-02):
机台持续有使用状态,后有停机两个月。今日开开机视频却出现
Incompatible project settings!Please change the HMI model and download again 是什么问题 ?

网友A:
重新下载程序;

网友B:
是不是hmi电池没电了,程序乱了。如楼上所以重新下载程序试试。

网友C:
你触摸屏工程型号和你要下载的触摸屏型号不一致..把工程型号改成和触摸屏型号一样.

网友A:
这种型号的电池是保存时钟及RAM区用的,程序区用的LASH闪存,电池没电也不会丢失的;

网友D:
还能连接电脑下载程序就好,不是主板坏了就好

网友E:
有备份程序就好,重新把程序下载进去。
就怕没有备份就麻烦了!
很多设备仪表都是停机时间长了就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

网友F:
重新下载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