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1-02):
ABB变频器ACS550 启动就报短路故障?把输出线路摘除了 空载启动 还是报故障4短路故障,有人知道怎么回事吗?

网友A:
那你负载去了还报短路,故障应该是变频器本身,首先测度一下主回路的静态电阻,我用的是指针表:红表笔接整流桥的+。黑表笔分别测UVW,结果应该在500至700欧左右且对称。对调表笔再测一次应该是无穷大,有时会有电容的影响,但只要是对称就没事。UVW相间再测一次,应该无穷大。如果主回路正常,那故障就应该是驱动板或者IGBT的脉冲输入端了。要是我检查和话,就是单独给驱动板上电,去掉IGBT的直流母线供电,检测六路波形看是否正常。如果不正常,修那那一路不正常的驱动光耦,如果正常,测IGBT的结电容处是否正常。高手请进!

网友B:
首先可以确认的是肯定是板子问题,不是真的短路!触发这个故障有太多!排线插稳没有?输出检测电路有没有问题?驱动正不正常?还有一时半会想不起来,慢慢找吧!

网友C:
功率模块没问题就是主板的检测单元问题啊,小功率就不修换新算了

网友D:
多大功率?

网友E:
检测电路也查一下,我在看ACS355的板子

网友E:
单独给驱动供电,需要供多少伏电压,没有主板可以信号怎样看波形,我感觉直流母线电压应该供上

网友F:
空载短路报警,和以下电路有关:
1、驱动电路异常;
2、IGBT模块异常;
3、逆变输出检测电路异常;
4、6路脉冲传输电路异常。
有一处不正常,即会启动报警。应逐一检测和排除。
逆变输出检测电路,由电压比较器构成,可检测其输入、输出状态是否正常。

网友G(2020-02-06):
我觉得 重点检查驱动电路。单独检测线路板试试。

楼主(2020-04-29):
更换了CPU板后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