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1-02):
一台三菱F740,原故障是PN间打火
处理完铜排,更换完端子排,现在的想象是送电就跳闸,主电容,整流,IGBT都没有问题
哪位师傅指点一下这应该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空开多大?

网友B:
能不能是继电器触点粘连了?

网友A:
看它在什么场合上电的,三菱的机器由于设计原因,充电电流比国产机要大!排除这个原因,只能拆散慢慢找吧

网友C:
输入,整流,串灯试。

网友D:
先把主板清洗一下,供电母排检查清理一下再说

楼主:
回复 网友A:
空开是16A的虽然不大,但应该够用了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途是真空风机

楼主:
回复 网友B:
接触我没通电试,触点我压了一下,应该没粘,一会拆下来通电试一下,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清理第一时间就做过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没串灯泡,直接通的三相电,等一会装起来先传灯泡试吧

网友A:
回复 楼主:
应该小了,反正我这边条件限制,10A空开这种机器不连续送电10多次是空开闭合不了的!安全一点先上直流吧!

网友E:
160KW的变频器用16A空开不小吗?

网友F:
确认变频器正常后,换大一点的空开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