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1-02):
客户想节省成本,配电箱想只放一个电表接入四组(每组三个:A\B\C).一个三相电表最多可接入几组互感器,进行同时计量?各位有知道这方面选型的吗?麻烦推荐一下

网友A:
我都是一个电表带3个互感器。

网友B:
我都是一块电表接一组互感器。你要将四组接到一块电表上,可以将电表接到四组的公共电源上进行总计量。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不过这样接四组互感器目的就是想得到每一组分接线电流值,不是简单地测量一下总电流

网友C:
既要看每组的电流又想计量总的用电量,这样是办不到的,2个选择
1.加一组总的互感器
2.每组单独电度表
算下来加互感器划算

网友D:
楼主提供原理图学习下,很好奇这样的思路行不行?

网友E:
这个主题似乎不适合在这个板块下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不过这样接四组互感器目的就是想得到每一组分接线电流值,不是简单地测量一下总电流
不可能,除非有支持四组独立输入接线柱的电表,否则都混合输入电表怎么区分?

网友G:
看来像是电流互感器并联使用,未见这样用过,不知相互之间有无影响。

网友H:
一个电表配套一组电流互感器啊,最常规的做法啊

网友I:
内容不明确,,一只电能表就能配一套互感器,

网友J:
规范的就是一个电表带一组互感器
要是电流不大可以考虑直接进电表。

网友K:
单相电表配一只互感器,三相电表配三只互感器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当初对方提出这样的想法我有点蒙,确实没见过,心想是不是自己落伍了,有了能够多组测量的新产品我还不知道?看来这个钱不能省,就算是有这种产品估计也不便宜

楼主:
回复 网友E:
发完看到了,可我没权限改。。

楼主:
回复 网友I:
其实要说的内容不复杂和大家想象的是一样的:就是想用一块表带多组互感器(可能对方觉得那种电子式的计量表可以分菜单显示多组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当初对方提出这样的想法我有点蒙,确实没见过,心想是不是自己落伍了,有了能够多组测量的新产品我还不知道?看来这个钱不能省,就算是有这种产品估计也不便宜

确实有多路的也确实贵,所以我都没说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还真有,长见识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