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1-02):
PLC写的485通讯程序不好用? 西门子S7-200smart利用RS485进行自由口通讯, 控制驱动器参数供大家研 究应用

通讯口初始化和通讯编程序, 通讯总览的参数设置

网友A:
这是做好的案例的吗。。这个是挺不错的。大神无私奉献

网友B:
看你的画面好像读了很多伺服的功能出来,但是实际使用这么庞大的通讯用RS-485可能会延迟得厉害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 一般不是实时使用, 在机器工作间隙的时候或关键运动之前, 用于判断PLC位置数据和电机编码器数据的偏差, 如果出现偏差, 报警停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