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1-02):
一台台达VFD-V 7.5kw变频器报警BF.看说明书说是刹车晶体异常。我现在怀疑是这个二极管有问题,但查不到这个型号,求大师指点,这个二极管的型号,或者该用什么二极管代替?请咸老师百忙之中指点一二。关于这个报警,我该如何检修。

网友A:
这个应该是管压降检测电路,如找不到一样的可用SF1600V代换

网友B:
首先你要先确保IGBT的制动管是否正常,另外你这个316J应该是驱动制动管的吧,查查看

楼主:
316换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C:
把316芯片14脚与16脚短接,如果短接之后不报警,那就是316芯片有问题换,如果短接之后还报警,那就是模块有问题了换

网友D(2020-02-07):
回复 网友C:
316勾坏了,他也不是报这个警。

网友E:
首先你要确定IGBT是否好坏,一般这个原件很少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