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1-02):
有的人第一次使用示波器可能会被示波器的一堆理论知识绕晕,从而丧失学习的兴趣。如果我们一开始能先学习如何测量一个简单的信号,快速的入门和获得成就感,也许就更有动力去学习和了解示波器。基于这种想法,在学习一些理论知识之前,我们可以先来看看如何用示波器测量一个简单的信号。

准备工具:
示波器,探头

第一步:示波器开机,然后将探头与示波器相连

第二步:找到示波器的方波校准信号输出端

第三步,将探头探针钩住校准信号输出端,探头接地夹夹住接地端

接好以后示波器可能显示成如下各种样子:

咦,怎么和我想象中的不一样,方波不是应该这样的吗:

别急,第四步:按一下示波器上的auto键

好了,这样我们就成功测到了一个信号:

当然,也许你想,这也太简单了,auto一下就好了?我想自己把波形调出来。那么下面我们就讲讲怎么自己调。
波形显示不正常,往往有2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波形的显示太大超出了屏幕范围,或者太小挤成一团看不清。
水平方向上太大                水平方向上太小

垂直方向上太大                垂直方向上太小

我们来看下怎么调:
水平方向上太大,那么我们就要使其缩小;水平方向太挤,我们就要使其展开。如下图所示触屏操作或转动旋钮即可,此按钮专业术语叫时基,控制的是横坐标上一格的时间。

垂直方向上太大,那么我们就要使其缩小;垂直方向太挤,我们就要使其展开。如下图所示触屏操作或转动旋钮即可,此按钮专业术语叫垂直档位,控制的是纵坐标上一格的电压值。

当您调节完时基和垂直档位后,可能会发现另外一个问题,波形不停的左右晃动,不稳定,就像这样:

这就是波形显示不正常的第二个原因:触发电平没有调整到合适位置。

首先我们单击波形显示区右侧的“Level”

然后手指按住黑框区域往上滑

当触发电平移动到波形内的时候,波形基本也就稳定了。

或者转动Trigger区域的Level旋钮也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

当然波形要稳定的大前提是,信号本身是周期性的。

亲自动手尝试一下,将可以更好的理解整个操作,无论您测量的是何种波形,只要按照这个思路都可以将波形调整到适当位置。

网友A:
嗯,这个不错。示波器,那么多的按钮、按键、都是e文的字头或缩写标识,看着是有点懵。如果由简到繁,熟悉他的操作和功能。慢慢就会熟练操作了。示波器,监控和查找电气系统或电路故障的利器。必须要学会使用。这很重要。否则就是在问题面前靠经验去猜谜语了。

现在去医院看病,听诊器检查少了吧?都是先去照相、B超、核磁什么的,直接看图像了。(

网友B:
有个泰克的,玩了一晚上基本上都 可以测了,包括触发啥的

网友C:
这个示波器多少钱啊?

网友D:
挺漂亮的示波器,最高频率能测到多少。

网友E:
要是上学时遇见这样的老师就好了

网友F:
留个板凳常来学习,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G:
前几天跟同事学学着测一个编码器信号,研究了很长时间。这下好了,可以参考您的帖子。

网友H:
从来没有机会接触这种东西。很深奥。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一般示波器能测多少频率的信号都是采用5倍原则,100M带宽示波器可以保证测20M频率以下的信号基本不失真。

网友I(2020-02-27):
回复 楼主:
是方波,100M带宽的示波器,测量20M的方波信号不会失真。最高其实能测150M的

网友J:
大学的信号与分析确实让人头大,但是学懂确实能懂示波器原理

网友K(2022-07-29):
示波器,监控和查找电气系统或电路故障的利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