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MACHINE中如何使用指针?

楼主(2020-01-02):
在西门子或者三菱PLC使用过指针,施耐德TM200也用过,但是就是在SOMACHINE中找不到如何操作,上面图片是帮助中找来的,由于不是梯形图所以看不明白,,还想找一些例子来看看,在手册中也没有,轻微各位有没有相关例子发个截图或者程序指教指教。

楼主:
没有朋友知道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西门子或者三菱PLC使用过指针,施耐德TM200也用过,但是就是在SOMACHINE中找不到如何操作,上面图片是帮助中找来的,由于不是梯形图所以看不明白,,还想找一些例子来看看,在手册中也没有,轻微各位有没有相关例子发个截图或者程序指教指教。

下列的梯形图实现了你帮助中的内容:

使用指针是危险的,而且不适合在非Codesys环境下进行项目移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以前用SMART 200 指针挺好用的,可能现在新的标准统一了编程方法就使得这个东西用处不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教一下PT那个是什么数据类型?一定要这种类型得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PT那个是什么数据类型?一定要这种类型得嘛

你不是在问指针么~~~

pt:POINTER TO INT;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见过这个这回类型的,见笑了,,想做指针就一定要这种类型吗,我试了下好像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见过这个这回类型的,见笑了,,想做指针就一定要这种类型吗,我试了下好像不行

虽然你使用过很多PLC的变址功能,但是我仍然觉得你需要去看一下C语言或者Pascal语言中关于指针的章节。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受教了,受教了,,敢问哪里能找到这个PLC说关于指针的更详细说明,我只能在帮助里面看到,手册都是查不到的,我是查那个编程手册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受教了,受教了,,敢问哪里能找到这个PLC说关于指针的更详细说明,我只能在帮助里面看到,手册都是查不到的,我是查那个编程手册的

用法和Pascal语言中指针用法差不多,你可以参阅Pascal的编程手册。

如果你不惧怕英语的话,你可以参考codesys的官方文档:help.codesys.com

楼主:
英文亚历山大,我研究研究吧,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