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1-02):
第一台故障现象上电无任何反应,断电拆机检查见电源是阻容降压供电,测量降压电容电阻正常,测量Z1(1N4742a)稳压管正反向电阻只有2Ω因而判断它击穿了,更换一个1W/12V其他型号的稳压管后,再上电测试显示正常稳压管两端电压在12.3V,安装好后测试各功能正常工作。

第二台故障现象上电听到打火声音并有烧焦的气味,断电拆机检查见继电器两主电源引线PCB板碳化短路,用刀刮干净碳化部分,并用导线焊接好连线,检测其他元件无误,上电显示正常,安装好后测试各功能正常工作。

网友A:
楼主说的是这里桥式整流电路的二极管坏了

网友B:
昨天一个朋友新房入住,买了一个自动上水电热水壶,一通电就报警E1,上网查了一下是没有检测到水壶,后来拆开一看,底座有个弹片卡住没起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是这里桥式整流电路的二极管坏了
楼主说的是Z1,D3D4和D1D2是整流桥,不是稳压的

网友D:
回复 网友C:
稳压2极管击穿应该会炸保险管啊

网友E:
电饭锅煮的没有电压力锅煮的好吃吧?

网友F:
稳压管和整流管外形是有区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稳压2极管击穿应该会炸保险管啊
不烧保险就是小功率阻容降压供电的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稳压管和整流管外形是有区别的
外形上区别是在体积大小,通常可以通过PCB板上的丝印来识别。

网友G:
楼主你好,我也想学点电子的知识能不能推荐几本书或者分享几个视频

网友H:
电容降压稳压管故障短路电流也不会达到保险丝动作电流,也就是保险丝根本保护不了电路!!因为电容降压属于恒流,保险丝熔断电流都是2倍工作电流,而电容降压电路只要电容不坏根本达不到2倍额定电流,出现问题只有烧毁稳压管后开路导致的高压继续烧毁其余电路元器件

网友I:
谢谢分享,写的很详细

网友J:
我在板子上没找到稳压管嘛,楼主应该拆了还没装吧,Z1的位置空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在板子上没找到稳压管嘛,楼主应该拆了还没装吧,Z1的位置空着呢。

是的拍照时还没有安装。

网友K:
你所说的是桥式整流二极管损坏,现在有整流桥堆哦,更换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