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1-02):
楼主最近做10kV电缆附件的技术标时,发现很多标书要求的使用条件中,温度的下限都是-40℃,虽然以前也知道,但是没有仔细留意过,毕竟除了东三省,其他地方也不会有这么极限的天气。
今年不行啦,要投黑龙江的标,这个条件就显得非常重要关键了。

投标要响应的话,就得保证达标,看看黑龙江漠河,我大中华的极北之地的实时气温:

最低温都在-32~-31℃之间,标准做到-40℃,也是非常准确到位了。
那么,问题来了,产品如何保证在-40℃,可以稳定运行,不出问题,不能光靠嘴说吧,得有第三方检测机构出证书才行呀!一查国标,常用的GB12706.4-2008,没有使用环境的试验标准,问国家电网研究院和检测中心的朋友,也不知道咋做。
得,论坛的前辈多,抓紧来问问,有没有做过电缆附件低温运行试验的朋友,讲下按什么标准做的,咋做呀?

网友A:
电缆低温下,不是拖链里电缆,不用考虑那么多。
如果是拖链里电缆,那么必须要考虑零下温度下的,绝缘和耐用程度

网友B:
这个实验是不是电缆厂家做的

网友C:
产品在上市前都是厂家拿到有第三方认证资质的实验室做可靠性试验,温、湿度、震动、雨淋、沙尘、霉菌、盐雾试验等,电力设施应该是要拿到电器科学院做实验,你可以问厂家有没有做高低温冲击试验,有没有报告

网友D:
如果是电缆,产品技术指标应该给出环境温度使用范围。包括电器。但是如果是计算机类的设备,零度以下的环境温度适用范围就需要有加热的恒温功能了。

网友E:
不是直接采用品牌厂家的附件,而是经过自己二次加工(制作)的附件对吧,比较困难哟。

网友F:
我就记得IEC600068是环境类

网友G:
恒温恒湿实验就做过不少,但是到这个点的温度测试还没做过,实验箱都不好找,一般的低温冲击试验箱是比较小的,估计测试楼主的器材会有点吃力

网友H:
这个估计得让工厂来解决
低温环境主要是保护绝缘层老化或者出现绝缘问题
一般的常规电缆不会到这么低温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感谢朋友的热心回复,IEC是英文看不懂,成功按朋友的提示,找到对应的国标,是GB/T 2424系列,有二十几个分类的标准。

网友I:
在内蒙的时候也到零下40℃。普通的电缆终端能用,没特别去寻找耐低温型号,不过车间内的低压电缆多数是橡套电缆,YJV比较少。

楼主:
回复 网友I:
朋友,YJV的电缆能用不?还有,电缆附件是硅橡胶还是三元乙丙橡胶的?普通的也有这两种区别。

网友I:
回复 楼主:
YJV能用,因为制作不好,终端里面没清理干净,爆过一次,至于电缆终端材质,真没注意过是哪种。你们这种投标的工作,还是查规范确认吧,我们那是自己用,目的不同。

网友J:
还是官方检测证书,出了问题也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