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1-02):
用com1和横河PLC通讯,触摸屏是pws6a00t。旧的屏和新屏的版本不一样,旧的是PWS6A00T-PD,VERSON:V15-12-10;新的是PWS6A00T-PE,VERSON:V30-20-11.旧屏和PLC能通讯时,没问题,然后我把旧屏的画面上载出来后,下载到新屏,新屏始终通不上,也不知道PLC model code这一项是啥意思,哪位大神调过海泰克的屏啊,求指导!

网友A:
通讯参数对下是不是设的一模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上边是旧屏的参数,下边是旧屏的设置的COM1的默认参数。然后我用新屏,将com1的参数参考原先旧屏屏幕上设置的参数,node address设置为6,但不知道plc model code 咋设置。

网友A:
PWS6A00后面有三个COM口,最左边的9孔的是COM1,看通讯线是不是插在这个上面;

楼主:
插的没问题。新旧两个屏就是版本和LOT NO不一样.PLC model code这一项参数该如何设置?

楼主:
后面的拨码6是OFF,其余是ON。

楼主:
新屏用的是旧屏的画面,PLC程序没动过。旧屏一插上就通了,新屏就不行。很纳闷旧屏是怎么通上的,而且旧屏的com1参数设置和画面上的手动设置的参数,如波特率这些都不一样。旧屏是厂家调的。

楼主:
com1的通讯参数设置时,如何选择RTU、ASC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