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40改G120

楼主(2020-01-02):
有个设备是400的PLC没有NET口,通过DP控制M440变频器启停及速度给定,现在想改成用profinet的G120控制,硬件上添加了CP443模块。
想法是把硬件组态改好,然后给G120分配好地址,原M440报文用的OPP1(4+2),应该对应的是G120的353,再把IO起始地址设定一样,是不是程序里就不用动了?比如原M440程序里控制字047F启动,047E停止,0C7F反转,现在不需要改动了吧?
还有没有其他需要注意的地方?
原M440控制方式命令源频率给定源P700=6 P1000=6都是DP给定,G120这边也设定P700=6 P1000=6,P0922=353

网友A:
两款变频器参数基本一致,如果通讯的报文也一致,那么只要组态网络时分配地址相同就可以

网友B:
G120没有P700这个参数。就是直接把DP的PZD直接连到P1070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B:
DP的PZD连到P1070这句话怎么理解?

楼主:
回复 网友B:
通讯报文一致的话,我设定PZD的IO地址一致,程序里不就不用改了吗,这个P1070还要改?

楼主:
回复 网友B:
第一张M440的,第二张G120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对呀,就是给出的这个,P1070 = 2050.1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值必须改吗?

网友C:
G120C功率0.55~18.5KW性价比高,比G120价格低点。请教下G120C手册怎么看输出电流?

网友B:
回复 楼主:
如果已经默认了通讯,符合你的要求,就不改了。如果和你的需求不符,就要改成你自己定制的设置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