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千瓦风扇电机过载

楼主(2020-01-03):
经常9.5电流,电压370电机用了三万多个小时,空压机散热风机!三天两头的热保跳机!哪位大神遇到过!英格索兰空压机

网友A:
电压370有点偏低,这样势必会发热的

网友B:
如果电压一直是370V,只有现在出现电流高,热继电器保护,需要检查电机轴承和风扇叶片有没有问题。大点的空压机不止一个散热扇,和其他的比较看看。

网友C:
是不是环境温度太高了,另外这个铭牌是不是拍照没拍好,怎么电流76A,转速53

网友D:
也运行这么长时间了检查一下电机轴承

网友E:
370V应该没问题,还是要看其他负载情况,比如轴承损坏之类

网友F:
电源在允许范围内,还是检查机械原因吧。

网友G:
要是机械问题现场应该听得出来的

网友H:
确定散热风扇不是的话,就买一个新的,应该是外转子风扇。

网友I:
电流太大的话,看看是不是可以通过减小进风的截面,把电流降下来呢?当然,如果冷却风不够用的话,就需要在增加风机了。电压低确实是一个因素。

网友J:
工业电机运行电压范围:三相电动机线电压为380允许波动范围为+7%,-10%,即342~407V,这个电机额定400V,370V完全就是正常工作范围,

回答参考文件:标准电压(GB/T 156-2007)

网友K:
370电压是没有问题的,个人建议清理下风页

网友L:
电机轴承有没有问题?
看看线圈绝缘如何?
这个不会有太多的其他问题!

网友M:
像这种风扇电机,好多都是因为轴承及轴承部位的问题导致电机过载。建议检查轴承及座,另外还需检查风叶是不是变形。供参考

网友N:
电压还是在允许的范围内,如果你的测量结果是准确的,可以电机解体分析,引起电流增大除了机械问题,还有定子的钢片变形也会造成电流增大,当然会伴随转子扫堂的现象

网友O:
电压有点低啊,再有估计工作环境温度也应该不低吧

网友P:
370V电压应该还是可以的,检查下电机轴承及线圈阻值及负载...

网友I:
如果功率不变,电压变低了,尽管电压供电在规范范围以内,但是电功率的欧姆定律是死的,电压低了,功率没变,电流就会升高。特别是风机,电流大了就是过载了,连续运行以后,就会形成电机温升的热积累,而且这种现象并不被人轻易发现,时间长了,就会烧电机。

解决方案就是设置热保护,按照电机额定电流来设置电机热保护的动作阈值。当电机电流超过电机额定值以后,随着时间的积累,热保护就会动作。对电机实施有效安全保护。

网友Q:
三万多个小时,是不是还没给人家洗过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