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1-03):
第一次做昆仑通态时,发现其默认输入键盘奇小无比,由于资料少,只好咨询供应商技术,是否可以把这个输入键盘窗口调大点?
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只是需要一番调整。
默认的输入键盘确实比较小
调整后的键盘比较大了
那么怎么调整呢?
第一步
打开策略组态,在启动策略里新增策略行
在新增策略行上添加策略启动条件M100变量

在策略执行块上右击选择策略工具箱,再添加脚本程序
最后在脚本程序中添加这段代码
!SetNumPanelSize(1,500)
!SetNumPanelSize(2,500)
!SetNumPanelSize(3,500)
调整代码中“500”的值来调整键盘窗口的大小。

网友A:
我还是真的头一次遇到,以前没注意到这个细节,谢谢,我等会试试看看。

网友B:
打开工程文件,选择运行策略选项,打开启动策略选项,点击右键新增策略行;
在OUT位置点击右键选择策略工具箱;
双击脚本程序添加脚本,添加后双击添加的脚本程序进行脚本编辑。
在脚本编辑框里输入一下脚本:
!SetNumPanelSize(1,600)
!SetNumPanelSize(2,600)
!SetNumPanelSize(3,600)

【函数说明】
函数:开关型 SetNumPanelSize(开关型 type,开关型 size)
参数:type 确定键盘类型的参数:
1代表修改数值输入键盘;
2代表修改字符输入键盘;
3代表修改用户登录对话框
size 确定键盘大小的参数(单位:像素) 范围大小为200~1024
返回值: 0 修改成功。新设置将在下一次打开输入键盘时生效。
1 失败,参数错误。可能是没有匹配的type ,或者size参数超出范围
功能:将键盘按比例放大到size定义的正方形中,该正方形相对于屏幕居中.
所有修改将在下一次打开输入框时生效
运行环境退出后,将自动保留上次输入框的大小。

网友C:
不错,从来没注意这个问题,看来都是学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