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1-03):
在读取科威pLC程序时,系统弹出,头信息错误,不能读取。请大神指教。

网友A:
如果是初始化,第一找厂家,第二找百度,实在不济找TAOBAO

网友B:
看能不能,和整个程序一起,清除格式化掉。

网友C:
有不少plc为了保密,清除程序都很麻烦了。

网友D:
最终极的方案就是直接换新,重写程序

网友E:
楼主说的是黄石科威吗?和三菱很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