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1-03):
自己怎么做一个变频器维修电源。有做过的吗  请指导一下

网友A:
实际上是做一个500多V的直流电源吧?用380V就直接整流成了,市电用220V单相电源,做一个单相的220V / 380V变压器,再整流就成了。很简单呦。

网友B(2020-02-18):
自己做的,0-1000V直流可调电源,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