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的函数功能块问题,不知道啥问题

楼主(2020-01-03):
为啥D200不等于0的时候,D110 D112还是为0.

网友A:
梯形图那里你是从0开始的还是200开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D200开始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D200开始的
IF下面的三行用{}大括号括起来。

网友B:
我也看蒙了,我还以为你不用括号就正常运行了呢,C语言语法要写对,要不然第二个IF就嵌套进了第一个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已经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了

楼主:
如果DW[0]=0,按道理DW[10],DW[12]都应为0,也就是D110 D112为0

楼主:
回复 楼主:
不知道哪里语法错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DW[0]=0,按道理DW[10],DW[12]都应为0,也就是D110 D112为0
Sir:
'0'代表字符0,也就是0x30,是48。
如果要比较其数值,应该:
if(DW[0]==0)

网友D:
你这字符串跟整型没搞明白啊,你这是字符串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已经好了,没有学过C语言,尴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