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传一个程序,顺便请教一下大神

楼主(2020-01-03):
这个程序中的主程序OB1,网络1中的PIB是做什么用的?我用V5.6版的编程软件打开找不到是从那里来的。还有个I3.2的数字量输入,我在硬件组态中也没有找到这个地址。不知道这个输入I3.2在这个程序中能起什么作用?。请大神看一下。。是怎么回事。

楼主:
我现在用的这个版本的编程软件不能归档,老是有出错提示。。现在上传的附件是用压缩软件压缩的。要是打不开的话我可以上传没有压缩过的。
现在问题是DP通讯不上。从站5号是200的PLC。。10号是300的DP加扩展模块。我顺便把诊断信息也发上来大家看一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程序中的主程序OB1,网络1中的PIB是做什么用的?我用V5.6版的编程软件打开找不到是从那里来的。还有个I3.2的数字量输入,我在硬件组态中也没有找到这个地址。不知道这个输入I3.2在这个程序中能起什么作用?。请大神看一下。。是怎么回事。
PIB代表外部字节地址。
在DP网络中,你可以找到I3.2的模块。

楼主:
头晕了,我是看到那个地址了,只是把2-3想成到3.0就结束了。。

网友B:
楼主,你要记得在 西门子中都是以字节为单位,一般扩展最少都是4点吧,超过一个字节(8点)的模块基本都是以整个字节,例如8点、16点、32点,我暂时还没有见过超过一个字节但不是8的倍数的扩展模块,例如10点的扩展模块应该是没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PIB15。是从DP从站里读上来的数据,在这个程序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