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1-03):
请教前辈,小弟选的西门子G120变频器,控制单元为CU240E-2 PN,功率单元Power unit; PM230,驱动电机拖动重载,在低转速下如何迅速停车,请前辈指点!

网友A:
首先,拖动重载建议PM240
其次,希望迅速停车需要看工况,想达到何种迅速?要么就是把减速时间设置的非常短。要么就采用自由停车加外部抱闸的方式

网友B:
PM230是不是风机泵类专用的?那个都是轻载应用,选型是不是不有问题了?

网友C:
我的博图缺少  驱动仿真,能分享一份资源吗?邮箱1661822835@qq.com   感谢

楼主:
已经选这个了,是否可以使用?我记得日系的变频器有禁止自由滑行停车的,西门子这个应该也可以设吧?

网友B:
回复 楼主:
禁止自由滑行停车?还是允许自由滑行停车呢?

西门子的驱动里,自由滑行停车叫OFF2,也叫“安全关机”。当激活这个停车以后,电机可以瞬时断电。所以叫安全停车。你如果禁止它激活,就把这个控制字永远置1(高电位)即可。但,好像所有的驱动系统柜门上都会有一个红色的蘑菇头按钮,这个按钮就是“安全关机”按钮呀。

楼主:
回复 网友B:
前辈的意思是把OFF2置1电机就自由滑行了?我不让电机自由滑行,要求控制信号停,电机停。

网友B:
西门子的驱动产品,停车有三个级别的参数设置。

OFF1,正常的斜坡减速停车。
OFF2,安全停车,立即断电的那种,自由滑行停车。
OFF3,急停,以最大能力的制动停车。

OFF1和OFF3都需要有制动功能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