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1-03):
!!!!!!!安装坑,(链接PLC不成功,HMI模拟不了,通讯超时))Codemeter 控制中心不能运行!!
电脑装了eplan就会出现,把破解文件重命名,需要EPLAN改回去即可。

C:\Windows\System32\drivers\multikey.sys. 改成multikey.sysbak 或者其他任意名字即可。

以上步骤安装前后都可以 没有顺序。

下载codesys安装包,1G多一点,正常安装即可。

1,启动cedesys
2,桌面新建,设备随意选一个吧(后期可以更换),编程语言随意,建议LD梯形图,我选的ST
3,随便编写一段小程序,
4,如果所示,右键,添加对象,符号配置。
5,编译,把需要HMI交换的变量打钩(如果没有试图里面切换下)
6,启动软PLC,确认Codemeter控制中心运行,还有中间那个小红点图标,3个角标都确认start.
7,更新设备,选择最下面哪一个,codesys controlwin v3 X64,(如果新建的时候选了可以不用)
8。可以点上面菜单  在线--登录到(ALT+F8),点是就OK了。

附上本次PLC的程序:不太明白保存文件的内容,另存为产生的所有文件打包。

PS:device哪里双击,有扫描网络,点开也可以扫描设备,扫描出来以后选中点确认、登录。

  F5是PLC运行,记得看看PLC运行状态,codesys这边就完成了。

楼主:
HMI篇。

软件是威纶通的,电脑有,加上可以在线模拟。
1,新建一个HMI程序、硬件选有LAN口的,
2,新增设备/服务器。
3,设备类型如图,codesys automation alliance -V3(Ethenet)
4,IP地址手动填写本机IP,后者点扫描,也会扫描出来,但是点确认会报错,无所谓的。
5,确认IP地址ok,确认。
6,标签,一种是导入标签,还有一种是获取标签(推荐),
7,画面添加按钮,变量选择刚才导入的标签里。
8,可以在线模拟了。
附上本次HMI文件

楼主:
在占一楼,编译报错,可以转移到报错的地方,我遇到过几次,可以点上面 下载缺失的库 再编译就过了。

菜鸟也不太懂,感觉玩玩还是可以的。

网友A:
有更多的CODESYS的教程吗,用过施耐德SOMACHINE应该差异不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刚接触CODESYS,

网友B:
我很想仔细看你的贴子,但你这头像让人没法专心呀,而且家里还有小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很想仔细看你的贴子,但你这头像让人没法专心呀,而且家里还有小朋友

放心,掉不下来的

以前还有一个头像,甩奶的,可惜论坛给封了。。。。

网友C:
。。。。。。我都不知道Codesys为何物?又不敢问怕人嘲笑无知。

          于是网上搜罗了一下知识,得到的概念是 :是一款
          通用的(标准的)PLC编程软件 。

          但通用并不通用 :目前,使用Codesys作为PLC编程
          软件的厂家有 : ABB,和利时,施耐德。

          国内的CODESYS平台控制器有:苏州禾晟HSC4系列控
          制器

          还是曲高和寡了些。

          早些年前我就有个幻想 :能不能有款软件,专门写
          PLC程序,写完后,任何品牌的PLC都可以下载并运行
          楼主玩的这个就是我以前的幻想。

          然 。。。。。

网友A:
回复 网友C:
不懂就不懂嘛怕什么,谦虚点就好了,最怕就是那种不懂装懂的,你说对吧,不懂时先苟着学好技术,,反正我是这样想的

网友D:
回复 楼主:
好想看看甩奶的

网友E(2020-02-24):
我的就是装了eplan,导致启动不了codesys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都不知道Codesys为何物?又不敢问怕人嘲笑无知。

          于是网上搜罗了一下知识,得到的概念是 :是一款
          通用的(标准的)PLC编程软件 。

          但通用并不通用 :目前,使用Codesys作为PLC编程
          软件的厂家有 : ABB,和利时,施耐德。

          国内的CODESYS平台控制器有:苏州禾晟HSC4系列控
          制器

          还是曲高和寡了些。

          早些年前我就有个幻想 :能不能有款软件,专门写
          PLC程序,写完后,任何品牌的PLC都可以下载并运行
          楼主玩的这个就是我以前的幻想。

          然 。。。。。

我也有此疑问?为何现在很多人在宣扬说要学 CODESYS?

据我的了解(个人眼光有局限),它应该面对的是PLC厂商。很多PLC厂商是基于它的基础上再次开发然后形成自己的软件。

那么各大品牌厂商的PLC并不是用这个软件来直接写程序的。那么专门 去学习这个软件的意义何在?

如果你要玩倍福,就学习它的TWINCAT嘛,如果你要玩ABB,就用它的软件嘛,甚至于什么汇川也说是基于CODESYS开发的平台,那还是得用汇川 的。

或者是我真的OUT了,是不是 CODESYS有自己的配套硬件(如PLC ,触摸屏实体产品)。这样那就可以学习。

网友G:
回复 网友F:
哦功能是很强大的。你可以在同一项目中选择不同的语言编辑子程序,功能模块等,而且还能用它开发PLC软件。

我的理解就是更底层一些。因为平时就是用PLC,玩各品牌的PLC,现在可以开发多个品牌的PLC软件。

网友H:
回复 网友G:
国产汇川A400 A600 禾川q  都可以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哦功能是很强大的。你可以在同一项目中选择不同的语言编辑子程序,功能模块等,而且还能用它开发PLC软件。

我的理解就是更底层一些。因为平时就是用PLC,玩各品牌的PLC,现在可以开发多个品牌的PLC软件。
版主厉害,佩服佩服!

网友J:
回复 网友C:
CODESYS是一个比较全面的控制开发平台,基本上能部署在各种嵌入式板或者PC上,集成的功能比较强大,比如网络可视化、冗余、全套运动控制、安全控制、3D仿真、团队开发工具、OPC UA,集成了主流总线和以太网协议,很多电气公司用它开发了控制器,使用的语言也是一个标准化的编程语言。所以说这个平台是一个学习+快速开发项目的系统软件,人家主推的就是标准,式国际标准,如果做自动化,了解下它还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J:
回复 网友F:
据我长期研究,CODESYS主要是推软件,打旗号就是标准化和开放性。开放性主要指它底层的Runtime,如果它自己也做控制器,那么软件肯定就不好推了。这种软PLC可以直接部署在PC端,把PC变为控制器,通过各种总线和以太网协议来驱动伺服、IO模块,这也是未来智能化时代的一种趋势

网友J:
回复 网友A:
我有CODESYS的资料

网友J:
回复 网友F:
国家现在倡导自主可控,CODESYS正是提供的自主可控技术(提供runtime源代码),从战略上来讲学习CODESYS很有必要,从技术上来讲,CODESYS是开发控制器的底层技术,对于我们广大技术爱好者来说,学习CODESYS可以提高自己的核心技术水平,另外可以提高求职的竞争力。从自动化厂商角度来讲,应用工程师熟悉底层技术,更能开发出富有竞争力的解决方案,好多欧美自动化公司的本土应用工程师都具备很好的底层技术储备,同样是一家公司比如说西门子,德国西门子的应用工程师就比国内西门子的应用工程师水平高很多。

网友A:
回复 网友J:
可以分享吗,我只有一本电子版的手册而已

网友J:
本周四晚上,CODESYS公开课(3月12日 20:00-21:30)与您不见不散,详情请关注CODESYS guanfanggongzhonghao"CODESYS-China"

网友K(2021-02-20):
回复 网友F:
学会了codesys,再用其他品牌的plc,软件使用方法几乎就是一样的,但是你用其他独立的软件,比如原来用三菱的,切换到西门子,如果只是简单的逻辑和通信,可能切换还简单些。要是涉及复杂的曲线及轴控制,换个软件再学习是很浪费时间的,尤其是高端应用,代码的可复制及移植性也差,但是你可以打开和利时的powerPro或者汇川,英威腾,施耐德等等厂商基于codesys开发的软件,你会发现,软件使用基本是通用的,不需要重新学习软件,立即能用的,可以说codesys只是一个平台,针对的是厂商的,不是个人用户的

网友L:
引用 楼主:
HMI篇。

软件是威纶通的,电脑有,加上可以在线模拟。
1,新建一个HMI程序、硬件选有LAN口的,
2,新增设备/服务器。
3,设备类型如图,codesys automation alliance -V3(Ethenet)
4,IP地址手动填写本机IP,后者点扫描,也会扫描出来,但是点确认会报错,无所谓的。
5,确认IP地址ok,确认。
6,标签,一种是导入标签,还有一种是获取标签(推荐),
7,画面添加按钮,变量选择刚才导入的标签里。
8,可以在线模拟了。
附上本次HMI文件

CODESYS 3.5.14.30--64位安装包下载地址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Ctyc5LzxVaBLyAy_dysKlQ
提取码:3404

CODESYS Control RTE SL--3.5.14.30下载地址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hPz2LzeAvr1AV34C0wfKSA
提取码:oi9i

这两个软件安装那个啊???支持电脑连接etherCAT 伺服吗???谢谢

网友M(2021-03-26):
回复 网友J:
想要

楼主:
回复 网友L:
支持,没有授权,总线是半小时掉线。

测试,玩玩是够了。

网友N(2021-04-26):
感谢大神分享 我是LuckyBin

网友L:
不知是何原因???

网友L(2021-05-30):
终于入坑了

网友O:
我也是安装了EPLAN,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CodeMeter无法启动。因为平时用到EPLAN,我按照您的方法改了系统文件还是不行。大神有什么方法解决么。

网友P:
WIN10操作系统解决 EPLAN CODESYS冲突方法
1、更改  C:\Windows\System32\drivers\下的multikey.sys文件名为multikey00.sys或类似名称;
2、更改  C:\Windows\System32\DriverStore\FileRepository\multikey.inf_amd64_6ca3d1e023a4a4be下的multikey.sys文件名为multikey00.sys或类似名称;修改该文件夹下的MultKey.inf,将其中[Drivers_Dir] multikey.sys改为你修改的名称;
3、计算机管理->系统设备->Visual USB MultiKey属性->驱动程序->驱动程序详细信息中:驱动文件路径中能正常看到信息说明修改正常。
恭喜,冲突解决成功。

网友Q(2022-09-07):
回复 网友L:
您好 那个安装包可以重新分享一下吗,现在的那个链接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