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1-03):
串口通信实例025:台达SA2和三菱FX3U串口通信

一、实例实现目的:
台达SA2的8路数字量输入X0~X7控制三菱FX3U的8路数字量输出Y0~Y7。
二、通信连接:
1、台达SA2之COM2通信口端子含义:
A: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B: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2、三菱FX3U-485-BD端子含义:
SDA和RDA短接后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SDB和RDB短接后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3、通信连接:
台达SA2之COM2的A 接 三菱FX3U-485BD之SDA和RDA;
台达SA2之COM2的B 接 三菱FX3U-485BD之SDB和RDB。
三、台达SA2发送通信程序:
1、通信初始化,9600,8,N,1,起始符为0x02、结束符为0x03,8位通信模式:
2、输入处理程序,将台达8路输入转换为2个ASCII码保持至D1、D2里:
3、RS指令
4、定时发送:
四、三菱FX3U接收通信程序:
1、通信初始化,9600,8,N,1,起始符为STX、结束符为ETX、8位数据模式:
2、RS指令:
3、接收完成处理:
4、将接收到的最终有效数据送入三菱FX3U的8路数字量输出Y0~Y7里:
五、通信程序图片提供下载:

楼主:
六、通信测试:
硬件接线完成后,分别将台达SA2通信程序、三菱FX3U通信程序下载到PLC中,断电再次上电,此时即可实现台达SA2的8路数字量输入X0~X7控制三菱FX3U的8路数字量输出Y0~Y7。

楼主:
本程序补充说明:
主站程序在台达SA2系列PLC实物测试通过;
从站程序在三菱FX3U系列PLC实物测试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