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1-03):
求ABB变频器ACS355变频器图纸,我这里有好多台这样的变频器搞不定,特别容易烧模块,各位大师们怎么不安装模块检修的啊 ,主板也有好多坏的修不好。

网友A:
容易烧模块先要排除你的负载问题,如果你的负载是存在不明显的短路或绝缘强度下降的话,多多的模块都不够死

楼主:
我都没有接负载,板子量好后,直接供电检查一下,结果模块U相击穿了

网友B:
驱动不修好,是绝对不能上模块的,否者就可能烧模块

楼主:
不上模块可以给驱动供电吗,不清楚驱动供电电压多少,上臂用的3个P701光耦,下臂有的有的33152两个,有的是TC4427,还有是TC427

网友C:
发个图片看看!大家好帮助你,你也可以根据实物电路走向画出电路图呀。

楼主:
这些图片和我的变频器一样,目前不清楚驱动供电电压,和负荷过载在哪里检测的,还有驱动输出都带有肖基特二极管,不知道起什么作用

楼主:
V451上面写的619  V454上面写的CJE Y9有的写的A7X  V452写的YSW 不知道是什么管,查询不到

楼主:
求各位变频器高手,不安装模块怎样通电试机,证明电源部分和驱动部分正常

楼主:
大家好,有没有修这个板子的,一起交流交流

网友D:
驱动修好后,一定要用示波器测输出波形。看上下桥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再上模块。你用示波器。看波形了吗?

楼主:
怎么都没人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还没有,现在不知道怎么供电

网友E(2023-10-24):
10年过去了 这机器修好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