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塑机

楼主(2020-01-03):
享受生活

网友A:
不结合工艺不好判断,让工艺师(一般是带班管理人员)一起确认排除故障。

网友B:
不太懂,猜测是不满足自动启动条件,提示有:射出前端检查。建议查下相关信号/电磁阀/电子尺。

网友C:
查看设备用户手册,应该是哪一个检测器件损坏或错位引起的,安全检测开关之类的

网友D:
不同的注塑机系统提示有所区别,建议先看看你的这个机子的配套的维护手册才好判断大概范围

网友E:
可能是射咀前进电磁阀或者控制系统输出点或者中继有问题

楼主:
我对注塑机控制不怎么不了解!感觉写注塑机程序的人很牛

网友F:
注塑机是FPGA写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注塑机是FPGA写的吧??
注塑机最常用的两个品牌控制器B&R和KEBA,也是PLC,支持IEC61131-3标准,一般是集成HMI一体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