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模块能不能作为驱动信号

楼主(2020-01-03):
维修驱动电路的时候能不能用pwm模块作为驱动信号,类实图片这种

网友A:
我觉得可以,但是要注意电压匹配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是芯片工作电压吗?我看了淘宝介绍是5-30ma电流

网友B:
关键是PWM信号的输出带载能力是多少?还有信号的幅值范围?这两个指标决定是否能作为后级的驱动源。如果后级也是集成电路模块,那就可以吧?输入阻抗高的就好驱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PWM信号的输出带载能力是多少?还有信号的幅值范围?这两个指标决定是否能作为后级的驱动源。如果后级也是集成电路模块,那就可以吧?输入阻抗高的就好驱动。
这些都不是问题。。。加一级后续处理,咱有的是变频器驱动芯片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嗯,只要弱电信号输出有强驱动电路支持,那就不是问题了!
一般的,集成电路输出信号都是mA级的驱动能力,而后面的强驱动就可达到几十,上百,甚至是安培级的驱动能力。

网友D:
可以的驱动的!

网友E:
加一级推动。增加驱动能力,应该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指教

网友F:
pwm是不是要考虑频率?驱动电流电压都好办.

楼主:
回复 网友F:
0-100khz好像,

网友G:
关键在于驱动对象的需求电流

网友H:
你打算接6路PWM波上去测试?

楼主:
回复 网友H:
不上模块,单试驱动电路

网友I:
看着这个不错。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oq0.12575281.0.0.d1e01debmftRPh&ft=t&id=520324789485

网友B:
回复 网友F:
对的,频率当然要考虑。电压幅值,驱动电流,频率都要考虑的。

网友J:
回复 楼主:
买这没必要吧!发挥工控人的动手能力啊!用一个模块报废的变频器改一个不是更好?

网友K:
上面那种简易的看到过给伺服驱动器脉冲测试可以用;

网友L:
调到按目标要求再接入就没问题

网友M:
回复 楼主:
可以用来测试驱动光耦的,我就是搞的这个,还可以做驱动器的输入脉冲,单脉冲

网友N:
关键是接线麻烦。驱动电路的输入侧,有闭锁式输入、共源输入、共漏输入等3种方式。
个人感觉并不实用。

网友O:
可以搞一个废变频器主板改装一下,用着非常的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