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1-04):
制作通讯线,焊DB9串口用,发现买的调温的电络铁不太好用,调到450°也总是焊不出来,海绵松香什么的都有,也许是技术问题(之前可是在电子厂焊板子一年多)。
求推荐一款,可调控温的,或者功率大点的电络铁

网友A:
   我用的白光BK3300 120W的焊台,大部分活都能干。

网友B:
日本白光的好

网友C:
线用的多了可以订制
自己焊接浪费时间
常见的线我们做了不少塑封的

网友D:
有恒温控制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用的多了可以订制
自己焊接浪费时间
常见的线我们做了不少塑封的
有理,我找找谁能做

网友E:
也不一定是电烙铁的事,焊锡丝不好也不好焊,差的焊锡丝死活化不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也不一定是电烙铁的事,焊锡丝不好也不好焊,差的焊锡丝死活化不了
你说的对。。差的焊丝也不好焊。。楼主要不试试T12。。或者高频焊台。。

网友G:
烙铁头选择的好的话,效率会提高的,换个别的样子的烙铁头试试。

网友H:
要不你就试试到某个宝看看情况

网友I:
450度已经很高了。不是电烙铁的问题,焊锡丝低熔点的,一般都在150度至200度之间就融化了。而且九针插头座的管脚一般都是有镀层的,先把锡挂在管脚上,线头也镀上锡,然后,分分钟就搞定了吧?焊锡的芯已经有焊药了,不要再弄松香之类的,黏黏乎乎的,以后受潮会联电的。导致信号线不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I:
450度已经很高了。不是电烙铁的问题,焊锡丝低熔点的,一般都在150度至200度之间就融化了。而且九针插头座的管脚一般都是有镀层的,先把锡挂在管脚上,线头也镀上锡,然后,分分钟就搞定了吧?焊锡的芯已经有焊药了,不要再弄松香之类的,黏黏乎乎的,以后受潮会联电的。导致信号线不可靠。
就是这么干的,有时几秒钟搞定,有时死活融化不了

网友I:
那电烙铁的实际温度是多少度呢?这个测过吗?有的恒温电烙铁他是开关动作的,在电烙铁头有一个磁性开关吸合的那种,时间长了,触点闭合不了,导致电烙铁头的实际问题很低。而发热器炉丝很热。那种的恒温烙铁没戏。不如白光的电烙铁好使。

网友J:
你这个温度足够了
有条件买白光吧
助焊剂做预处理

网友K:
我用广州黄花的调温电烙铁,性能一般吧!

网友L:
焊锡丝要买好点的;

网友M:
白光T12、烙铁头要注意不能氧化了不挂锡,焊锡也有影响但是现在无铅焊锡要求温度更高,我目前有白光951、威乐,但是用的最多的还在TB的一分钱白菜白光,外出便携很好用(T12一体化发热芯)

网友N:
问题应该是出在焊锡丝上面,我这遇到过几次。一大卷焊锡丝,外面几圈是好用的,里面的就不行了,一粒粒的那种,怎么都不化。跑隔壁单位借点焊锡丝就可以了。

网友O:
云南个旧白猴牌焊丝好用。

网友P:
我觉得是你的烙铁头氧化了,平时烙铁不用要上层锡。

楼主:
引用 网友P:
我觉得是你的烙铁头氧化了,平时烙铁不用要上层锡。
有理

网友Q:
感觉是技术或者焊丝的问题,db9这个头不是很难焊接,普通的20来块钱都能焊的好好的。

网友R:
买好点的的焊锡丝,焊锡中间带松香的那种

网友S:
1.跟焊锡丝有很大的关系,含铅的熔点要低一点。
2.烙铁头要有锡的,如果没有就用砂纸或者锉刀刮一下,在搪锡上去,温度450太高了,300就足够了。

网友T: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450度已经很高了。不是电烙铁的问题,焊锡丝低熔点的,一般都在150度至200度之间就融化了。而且九针插头座的管脚一般都是有镀层的,先把锡挂在管脚上,线头也镀上锡,然后,分分钟就搞定了吧?焊锡的芯已经有焊药了,不要再弄松香之类的,黏黏乎乎的,以后受潮会联电的。导致信号线不可靠。
就是这么干的,有时几秒钟搞定,有时死活融化不了
你这种情况,是烙铁头不干净导致,或者说是没挂锡,原因就是温度高导致.
一般尖端温度最高,锡刚上就氧化,形成导热不好的氧化层.合适的温度是尖端稍后,熔化的锡堆在尖端稍后.你用有锡的地方,一下就能熔化.但是因为位置的关系,你用尖端,会怎么也不熔化.
所以要调合适的温度.高温度适合快速焊接有导热散热片或者比较大的金属连接.
db9口,也不要用太低的温度.温度太低,焊接时间太长,会把针周围的塑料熔化,导致插针松动或者偏心.
另外,好的烙铁头不干净,不能进行挫磨,应该用高温海绵(或者纸)把周围的焊锡和氧化层擦净就可以.因为烙铁头是耐高温耐磨损的材料,不易损耗,经久耐用.磨掉后是铜,铜导热,但铜很容易损耗掉.

网友U:
我是用50瓦的黄花牌的,焊锡用那种用来焊接音频信号线的带松香的焊丝,很好焊接,不要说DB9这类的接口了,就算焊接VGA插头线头不在话下

网友V:
有时接触不良也会造成实际温度低,烙铁头虽是易耗品也在保养。用砂纸打磨打磨试试

网友W:
我的最古老烙铁是3.5元的买的——80年代的货,那个家伙真耐操:现在还可以用

网友X:
用自动恒温电洛铁为好!

网友Y:
你是不买的焊锡丝不行呀,含锡太低呀。

网友Z:
我是用的日本白光的,可以调节温度。在现场干活挺给力的,除了吃饭时间,都是开着的。好几百一个,不过也挣钱回本了。电洛铁不用的时候,要加焊锡丝保养洛铁头,否则就氧化了。

网友AA:
焊什么东西用什么焊锡,这个应该用低溶点的焊锡!

网友AB:
焊锡丝也很关键,

网友AC:
买带助焊剂的无铅焊锡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