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1-04):
 PLC论坛没有汇川的专门版块。
  想咨询下汇川的问题,可是今天周末,估计400电话也白瞎;
     其实就是通讯问题吧?
       EtherCAT-伺服-伺服-EtherCAT;现在第三个段的伺服这里网络不通了;
         网线直接拿出来测试,完全OK;
           网线直接插到工控机上面,用来PING指令,也是没问题的;
               确实想不出还有什么可能了···········

网友A:
检查站号设定的是否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站号设定的是否有问题
问题排查完了,通讯是汇川PLC-汇川伺服,之前伺服报错报急停,因为排查外部线路根本没接急停这个线,后来排查,原来伺服本体的24V处于虚接状态导致的报警

网友B:
汇川的售后真的做的一般。

网友C:
反正汇川的变频器质量真心不咋滴:调试中不到一个月,变频器的IO板居然出现挂了——那些IO点是逐步挂了,今天1个明天2个后天3个,换了一块IO板就好了(IO板外部线路没有任何更改),汇川实在不敢支持

网友D:
H5U的PLC各位大佬有没有用过?

网友E:
汇川还行吧,之前我们我们也用汇川的,走的是canlink很好写的啊

网友F:
有很多程序块可以调用,感觉用起来还行!

网友G:
汇川的要把伺服挂在前面,其他通讯模块挂后面,伺服的通讯周期最短,优先级最高。

网友H:
看楼主的题目,感觉楼主的系统搭建是想用AM600加IS810的样子啊,这个搭配最大的好处是配线简单,电柜里面清爽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楼主的题目,感觉楼主的系统搭建是想用AM600加IS810的样子啊,这个搭配最大的好处是配线简单,电柜里面清爽
简单是简单,但是三个站点,每个距离40M。而且没有图纸,检修起来,一脸生无可恋

网友I: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楼主的题目,感觉楼主的系统搭建是想用AM600加IS810的样子啊,这个搭配最大的好处是配线简单,电柜里面清爽
简单是简单,但是三个站点,每个距离40M。而且没有图纸,检修起来,一脸生无可恋
通讯配线还是少的呢,如果是硬接线,一对一,然后这样的距离,检修时,那个脸就更黑了

网友H:
回复 网友I:
既然是用810,估计楼主看中的是强大的通讯功能,肯定不会采用硬接线的方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