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通信问题

楼主(2020-01-04):
我用串口调试工具,用USB转485的线,PLC做从机,发送数据时,485模块上RD灯会亮,SD灯不亮,电脑端也没有接受到数据。各位高工帮我看下是哪里的问题,新手正在学习,各位见笑了!

网友A:
都没看到RS指令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没看到RS指令
楼主扩展的恐怕是FX3U-485ADP-MB模块,你看看程序中用的特殊功能寄存器。

网友B:
楼主应该是从隔壁过来的,这个问题其实我都回答过了

网友B:
D8400或者D8420:通信格式字
b0:数据长度 为0时7位 为1时8位
b1、b2:奇偶校验,00:无校验 01:奇校验 11:偶校验
b3:停止位  为0时1位 为1时2位
b4 b5 b6 b7:波特率
b8-b11 保留 不用设置
b12:H/W  如果是RS485的时候 为1  如果是RS232为0
b13-b15 保留 不用设置

网友B:
D8401或者D8421:协议
b0: 为1时候 作为MODBUS RTU协议
   为0时候 其他协议
b1-b3:保留
b4:主从站选择  为0:主站  为1:从站
b5-b7:保留
b8:RTU或者ASCII码选择 为0:RTU  为1 :ASCII码模式
b9-b15:保留

网友B:
D8414或者D8434:从站地址

网友B:
如果楼主扩展的是FX3U-485ADP-MB模块的话
那么你设置的通信参数实际上是:8位数据位、1位停止位、偶校验、波特率38400bps、Modbus ASCII Slave协议、从站站号为1、
而你串口调试助手发送的是Modbus RTU命令、波特率也和PLC不一致、且貌似没有附加CRC校验,这如何调试的通呢?

网友B:
手册上这个例子就非常经典,前提是你扩展的模块一定是FX3U-485ADP-MB:
8位数据位、1位停止位、无校验、波特率9600bps、Modbus RTU Slave协议、从站站号为4
如果用的是通道2,那么把相应的寄存器换成通道2的寄存器即可

网友B:
3U扩展485ADP-MB做Modbus从站设置非常简单:
从站PLC:以M8411的常开触点为条件,通过MOV指令给D8400、D8401以及D8414赋值。
D8400:通信格式字
b0:数据长度 为0时7位 为1时8位
b1、b2:奇偶校验,00:无校验 01:奇校验 11:偶校验
b3:停止位  为0时1位 为1时2位
b4 b5 b6 b7:波特率
b8-b11 保留 不用设置
b12:H/W  如果是RS485的时候 为1  如果是RS232为0
b13-b15 保留 不用设置

D8401:协议
b0: 为1时候 作为MODBUS RTU协议
   为0时候 其他协议
b1-b3:保留
b4:主从站选择  为0:主站  为1:从站
b5-b7:保留
b8:RTU或者ASCII码选择 为0:RTU  为1 :ASCII码模式
b9-b15:保留

D8414:从站地址

网友B:
接线有2线制和4线制:

网友B:
你先看看你扩展的通信模块确认是FX3U-485ADP-MB、然后确认一下你编的程序相关通信参数、通信协议是什么、然后再检查接线、最后再确定串口调试助手该发什么报文给PLC、期望PLC返回什么!

网友B:
推荐几个我常用的串口调试助手和Modbus Poll调试助手给楼主:

网友B:
调试过程举例:
比如按8楼示意程序,串口调试助手要读取D0的值
则串口调试助手发送:04 03 00 00 00 01 84 5F
PLC返回给串口调试助手:04 03 02 00 13 35 89
则此时PLC D0的值为19

网友B:
使用Modbus TCP\RTU\ASCII调试测试截图如下:
此时D0=19、D1=20

网友B:
使用Modbus Poll调试助手测试截图如下:

网友B:
我把这个手册发给楼主:

网友C:
FX3U-485ADP-MB如果楼主用的是这个模块,我之前也有问过这些问题,关工在我帖子里有一个程序例子,你可以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FX3U-485ADP-MB如果楼主用的是这个模块,我之前也有问过这些问题,关工在我帖子里有一个程序例子,你可以看看
分享的好!给你点赞!

网友D(2020-04-11):
学习了
【方案】
OPT(奥普特)AI赋能机器视觉,与产业落地深度融合

网友(2020-08-26):
【方案】
图尔克使用手持设备识别移动式容器

网友E(2022-07-05):
回复 网友B:
关版好!请教个问题,这个报错是啥原因?
【方案】
台达机电产品在热流道上的应用

网友E:
关版,这两个调试助手报错,是不是一个原因造成的?
【方案】
简单了解一下MES主机的配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关版,这两个调试助手报错,是不是一个原因造成的?
有可能
【方案】
英威腾CHV190中压变频器在双滚筒驱动带式输送机上的应用

网友E:
回复 网友B:
关版好!可否指导一下,这个问题该怎么排查?谢谢!
【方案】
小菲课堂|视频解锁FLIR Si124声像仪更多用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关版好!可否指导一下,这个问题该怎么排查?谢谢!
提示CRC校验不对
【方案】
英威腾伺服DA200在机械手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