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四线电能表计量问题

楼主(2020-01-04):
如图所示的这个表,这个月读数和上个月度数没有变化,但明明有用电,显示三相电压230多V,三相电流也看着正常,2-3A,电流经互感器后接入表端,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本人刚到单位上班,领导要我查明原因,可是以前没接触过这类表,不知道从何下手,望坛友指导,谢谢!

网友A:
若接线无误、信号正常,又电压、电流等参数显示正常,而电能计数异常,则可先找说明书查看了解;
如果有同样的表,亦可比对,以资判断是否表计本身的问题。

网友B:
首先要先看说明书,看来说明书你基本都知道了,E那个切换过去没显示吗,可以根据电流看下用电量,看你图上的样子是二次电流没算倍率的吧,通讯线也接了远传了吗

网友B:
有的表后缀不带某个编号就缺少对应的功能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这种表不用算倍率,直读。前提是设置准确CT和PT倍率。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我们都把倍率设好了,看的直接就是算好的电流、功率等,很方便,很少看到不设倍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