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1-04):
如题,我的一个项目,四个plc,一个做主站,三个做从站,从站通过映射跟主站通讯,就是设置IO传输区,现在出现的问题是运行隔一段时间三个从站就和主站连接不上了,报如图所示的错误,是怎么都连接不上了,只有每个plc都恢复出厂设置,然后从新下载程序进去才可以连接的上,四个plc之间是通过交换机连接的,我电脑连上交换机,他们报错时我都可以在电脑上连接他们,但他们就是相互连不上,现在半个月出现两次了,完全没有头绪,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如果是程序组态有问题,也不会运行那么长时间啊,如果是国产的交换机有问题,那为什么他们报错时我通过交换机用电脑都可以连上他们,为什么他们出现报警以后关电重新下载程序都解决,一定要恢复出厂设置才可以呢?各位老师有没有碰到过类似的情况,帮我分析分析一下吧,我实在是蒙圈了

楼主:
四个都是1200的plc

网友A:
恢复出厂设置是恢复了PLC还是交换机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恢复plc,恢复四个plc才行,少一个都连不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交换机没有恢复出厂设置的,就是普通的TP LINK交换机

网友B:
可以单独一个PLC 测试一下,是不是交换机问题还是设置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恢复plc,恢复四个plc才行,少一个都连不上
楼主这是致命错误,怀疑是交换机问题。
另外PLC组态是不是可以去掉交换机,在进行一下测试。四台PLC为什么非要用那个交换机,可以采用串联方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1214的,只有一个网口,我现在换了主站试试看,然后备了一个西门子的以太网交换机

网友C:
怀疑你通讯不正常

网友D:
是不是拓扑图连接了网络线?把线断掉或者拓扑图里端口连接到哪里实际要跟图连接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