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1-05):
起初用HMI的脚本都是把数据类型搞成int型,
比如把int类的数据a交给D0,在用用D0+D1等运算总是出错,发现D0+D2样式运算就不会出错,于是每次运算总是隔一个寄存器,这样看起来总是很别扭,而且比较浪费寄存器。
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现PLC的16位寄存器其实对应的是short数据类型,这样就可以D0+D1样式的运算了。而且还仔细看了一下威纶手册的宏的变量类型部分,还是自己知识短浅的问题啊!
在宏指令运算中,而且可以对不同数据类型的数据进行自动运算转换,比如浮点型经运算后自动转化成short型,这样倒是挺方便的。
这种三角函数值运算后可以直接再运算转化为short\int 类变量。
到了PLC中直接使用add\sub\mul\div等16位运算指令。

楼主:
其实,这些都说明一个问题,大家对HMI编程手册相关内容理解不够,或者没有全面理解。我自己,入行时通看了威纶的手册,可惜里面大部分的看不懂,后来比较直接,用什么看什么,没有想过再一次全面阅读理解一下。现在看来,这些手册还是要反复揣摩和理解的。

网友A:
对于一些设备对扫描周期没有影响的,可以用威纶通宏指令写,或者你的PLC内存不足,威纶通软件功能繁琐,自己也可以写个宏指令实现你的功能!但不建议用宏指令写通讯这一类的程序,数据实时性差

网友B:
还有这事?是屏的问题,还是PLC的问题,或宏的结果

网友C:
触摸屏使用的底层语言决定其使用数据格式,另外就是最初编制底层架构的工程师偏好那种语言以及数据格式,这些都是决定触摸屏脚本语言的运算与编制。因此你的这种只适合于威纶屏,对于西门子、三菱以及其余屏就不一定适合

网友D:
从很早就想过这样,程序分两部分一部分在屏里面一部分在plc里面。这样可以增加破解难度

网友E:
大神就是大神

网友F:
威纶的宏不是标准的程序,在其他的屏用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都一样,昆仑通态的更不行,都是自己的一套,不通用

网友G(2020-02-10):
其实归根结底还是使用前按照了自己的逻辑去了,没有大致看下手册,威纶的宏指令更接近于C,跟信捷的C功能块语法差不多,很多不经常计算的东西或者手动触发计算的东西,都可以放在屏里做,很方便易懂的,我们因为用的plc和屏种类比较多,又经常按照客户指定使用一些非标产品,基本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使用前先把产品的数据结构搞清楚,这样基本不会犯数据类型的错误,每家的产品不一样的,就像你说的,INT类型在绝大部分plc里面是16位数据,但是在大多支持C的屏或者plc里面就是32位的。图上的是我们机器的一些小脚本,我水平也不咋地,高手勿笑,一个是数据计算用的,另一个是因为觉得威纶屏的用户组和密码不好用,自己做的用户组和密码,个人使用情况不同,我们习惯把权限不同的参数或设置放在不同的页面里,不喜欢来回切换用户组来切换权限,太乱了,用宏指令自己做,就不限制于软件12组用户的问题了

网友G:
很少发帖,没搞明白上传图片,⊙﹏⊙b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