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620P伺服设置?

楼主(2020-01-05):
汇川伺服IS620PT5R41
电机MS1H2-10C30CD-U331Z
由台达PLC控制,伺服输入43脚PULSE-是Y0,39脚是SIGN-是Y1,35脚PULLHI是24V,14脚com-是0V,11脚COM+是24V
请教一下,怎么设置让电机转起来。
H00-00设14101
H03-11设1
还要设置啥,编码器号吗?
就设置了上面2个,电机转了几圈后晃动的厉害,报警ER620过载。

网友A:
建议还是检查一下你的信号线

网友B:
刚性,惯量有没有设置,抖动厉害的话需要调惯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