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1-05):
感觉自己叙述有问题,各位尽量耐心看。本人不负责解答,

此次用到的东西如下:
硬件:正泰NEL7-2 PLC一个,USB_TO_RS485串口线一条。
软件:codesys 3.5 ,欧姆龙NB系列触摸屏软件NB-Designer.

达到的效果:
1.电脑模拟NB触摸屏软件_通过USB转485线到PLC485口通讯。实现数据写入、读取。
2.电脑模拟NB触摸屏软件_通过网线和PLC网口通讯,实现数据写入、读取。

老规矩,PLC端,建立变量之类的不叙述了。这次图片没超过10张,顺序应该不会错了,说明尽在图中,程序下载啥的不叙述了。

此楼包括MODBUS和modbus_tcp.(plc多了一个Ex_ETHERNET这个而已。)

modbus_tcp加的模块,设置:

楼主:
二楼,HMI端:

modbus:通讯,通过USB转485,HMI模拟和PLC链机

楼主:
3楼,modbus_tcp:

网友A:
正泰也玩控制器了。

网友A:
用CODESYS公用软件?这个比较好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 ,好多人都是冲着codesys买来玩的~我就是其中之一。

网友B:
。。。。。。就冲楼主说的正泰这款PLC不能改PLC地址 差评!不玩。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价格,价格,后续应该能通过升级固件解决吧,因为modbus tcp都可以改ip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 ,好多人都是冲着codesys买来玩的~我就是其中之一。
正泰也玩控制器了。冲着codesys应该买施耐德电气的呀,或者倍福啊,,,,,走标准化编程不是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 ,好多人都是冲着codesys买来玩的~我就是其中之一。
正泰也玩控制器了。冲着codesys应该买施耐德电气的呀,或者倍福啊,,,,,走标准化编程不是更好?????

价格 价格。

还有对正泰好奇~~

网友D:
这不跟信捷一个样吗?
软件界面一模一样啊

网友E(2020-04-03):
NEL7-2有手册资料么!串口通讯口的引脚定义有资料可查么!老兄共享一下可否!!!!!

楼主:
回复 网友E:
没有手册,没有定义,请猜一下,

RS232连库文件都没有,摆设而已。

网友F(2021-05-04):
附件不见了,附件在那啊?

网友G(2021-06-21):
请问楼主,正泰NEL7-2用codesys进行编程,DWORD类型的Modbus TCP通讯怎么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