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真空泵选型

楼主(2020-01-05):
菜鸟求问:设计一个如下图所示的吸附装置,要求能从真空管末端把棉籽吸入分离器里面,请问如何确定真空泵的型号,如何计算中间的损失呢!非常感谢回答。刚注册还没积分悬赏,各位大哥能否无私解惑

网友A:
直接用吸尘器顶替好了,真空泵也不便宜啊!

网友B:
用旋风分离器应该是往里面吹风吧,棉籽与空气一起吹进去,风排掉,棉籽掉下来

网友C:
这个问题还是找个真空泵厂家咨询具体参数吧,专业离得有点远。
在离心式铸造模具上用过水环式真空泵,如果吸空相当于负载很大,很快会损坏真空泵,所以必须防止真空泵长时间空抽,唯一的一点经验。

网友D:
这个应该用风机吸入,再接入旋风分离器,分离器下部要接一个关风机。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人家在负压回路用旋风分离器没错,还是你见识不够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吸尘器也不便宜啊,是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您的宝贵建议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请问用真空泵和风机吸取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
这个图只是一个比方,把旋风分离器理解为一个收集容器就好啦。这是我借用的图

网友E:
可以用高压蜗壳离心风机或者旋涡气泵,过去厂里冲床下来的废料就是用种类风机来吸走的。

网友F:
看你的图,那个电磁阀可以不要,如果你一定要在管道上安装阀门,你可以考虑气囊关断阀,你图纸上的真空泵可以用罗茨真空泵,也可以用其他的风泵,这个项目的机械关键点在于旋风分离器的设计。合理的结构才是成功的关键,你的图纸还漏掉一个网袋过滤器,不然真根据你的图纸施工的话估计你验收关卡都过不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普通风机的吸力没有真空泵大,应该主要是看具体用途吧,我们公司输送毛料是用普通风机做真空泵用的,抄针(毛料经过梳理后藏在针布里面了)因为要大吸力用的是真空泵

网友G:
一般都是用风机抽风吧,真还没看见过用真空泵的

网友D:
回复 楼主:
第一我实际设计也应用过。
第二你旋风分离器负压,考虑过分离器下面出口密封问题,棑料问题怎么处理。
第三风机的风量与真空泵的风量不是一个级别。

网友H:
我们真空镀膜用过真空泵
水环真空泵,主要是看抽速和负压值
你这个还得考虑分离装置的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