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1-05):
各位大神,我们公司有一台永宏PLC以前是有老程序的,估计是加密的,我用线和电脑联起来后不能进行PLC的程序上传和下载,在点联机时显示“通讯端口开启发生错误,请检查设定或其它程序是否有使用通讯端口”,这大概是什么问题,是通讯线有问题吗?另外,我想格式话这个PLC,该如何操作?谢谢大家

网友A:
通讯端口开启发生错误

是不是电脑的串口没有打开

网友B:
没通讯上;确认电缆在其它永宏的PLC通讯成功过;
通讯成功后点初值化就可以了;

网友C:
一般是USB驱动问题或者端口选择不对

网友D(2022-03-17):
可以重新设置。

网友E:
程序里如果使用了这个通讯口 也不能连机 有两种方法 初始化plc但程序会丢  或者另一个加装通讯板 通讯模块使用其它通讯口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