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PLC控制液压缸问题

楼主(2020-01-06):
本人初学s7200PLC,只会简单的开关量程序,比如启保停电路,自动往返电路……现在一进口老设备需要改造,里面用到一液压缸,设备上电后(假设液压缸在原位)液压缸往前推几CM回到原位后再一直往前推到位,接近开关感应后回到原位,重新往前走几CM回原位后再一直推到位,如此重复动作……这个动作一直想不出怎么写程序,熟悉的师傅指点一下,感谢你……

网友A:
这个根本不用PLC啊, 继电器电路都可以做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根本不用PLC啊, 继电器电路都可以做到
师傅指点一下……

网友B:
用set和reset很方便啊

网友C:
这个,这个,太难了

网友A:
你试一下这个,才疏学浅,如果有错就指出一起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试一下这个,才疏学浅,如果有错就指出一起学习
师傅花时间了,用你这个电路实现了也太复杂了,出故障的时候麻烦,我提到用PLC的原因是设备上还有其他动作,这个动作只是一部分。原来老外就是用普通电路做的,里面有一个多德脉冲继电器和时间继电器,现在想直接用PLC简化电路,方便故障的时候查找……

网友A:
回复 楼主:
喔,这样啊,那就只能用PLC了,还以为你只是这一点动作而已,你的什么机器,很复杂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喔,这样啊,那就只能用PLC了,还以为你只是这一点动作而已,你的什么机器,很复杂的吗
是一款产品废料(类似锯木粉)压成饼,一个送料油缸,一个主压油缸(推到中途加压,快到底的时候出料口油缸张开管道。)一个加压电磁阀,一个张口管道油缸,工作逻辑清楚,就是那个送料油缸推出去一点缩回来再推出去没有可靠合适的电路……

网友D:
看楼上的描述,楼上好像是使用了增压缸,根据你的描述你现在还需要你的液压缸有位置检测,你的这个改造不是单纯的电控改造,要和液压机械动作一起考虑才会比较简单省事。实际上要实现楼主要求的功能只要改动一下液压管道阀,效率会更高

网友E:
如果用的是液压缸,那么设备应该有金属的油管,如果用的是气液增压缸,那么设备应该有气管,至于液压管是在缸的内部,仅从外表是看不到的。

以下是增压缸原理图:

网友A:
回复 楼主:
那你直接把我上面的继电器电路变过去PLC不就行了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试一下这个,才疏学浅,如果有错就指出一起学习
师傅花时间了,用你这个电路实现了也太复杂了,出故障的时候麻烦,我提到用PLC的原因是设备上还有其他动作,这个动作只是一部分。原来老外就是用普通电路做的,里面有一个多德脉冲继电器和时间继电器,现在想直接用PLC简化电路,方便故障的时候查找……
只想使用PLC简化原控制电路,也就是PLC代替传统的一堆堆的继电器控制柜对吧,这个其实就是PLC发明出来的主要用途。
代换法非常简单,但是需要做足前期的准备工作,绘制原系统控制原理图,搞清楚原系统的控制步骤,原系统实现了啥功能,有几个传感器和控制按钮输入,有几个输出执行器等。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用的是液压缸,那么设备应该有金属的油管,如果用的是气液增压缸,那么设备应该有气管,至于液压管是在缸的内部,仅从外表是看不到的。

以下是增压缸原理图:

这个液压缸确实类似于楼主图片上的样子,因为我液压不懂,油路就看不懂了,控制这个缸有3个电磁阀,一个是退回原点电磁阀,一个是往前推的电磁阀,一个是加压电磁阀,往前推的动作是先向前推电磁阀工作,然后到设定压力的时候压力开关信号接通,再加上增压电磁阀一起工作还是单单增压电磁阀工作呢?师傅指点一下!看你上面图片介绍,是不一起工作的,因为是旧进口设备,最起码20多年了,而且今年洪水泡了,现在才拿回来试,电路很不稳定,随时有可能故障,并且搞机械的领导对液压也是半懂,我电器就不好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楼上的描述,楼上好像是使用了增压缸,根据你的描述你现在还需要你的液压缸有位置检测,你的这个改造不是单纯的电控改造,要和液压机械动作一起考虑才会比较简单省事。实际上要实现楼主要求的功能只要改动一下液压管道阀,效率会更高
它这个缸的位置检测就是原点和到位点用接近开关,至于什么位置开始加压在管道上加了压力开关,到设定压力就开始加压……

网友E:
楼主要解决的问题之前,首先要确定设备上用的是什么缸,油缸?气缸?你的电磁阀控制的是油?还是气?油管是金属的,气管是塑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要解决的问题之前,首先要确定设备上用的是什么缸,油缸?气缸?你的电磁阀控制的是油?还是气?油管是金属的,气管是塑料的。
可以确定是油缸呀!

网友E:
楼主的问题也不算复杂,关键是必须清楚设备上用的是什么,你可以把油缸、气阀(3个)拍成照片发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问题也不算复杂,关键是必须清楚设备上用的是什么,你可以把油缸、气阀(3个)拍成照片发上来。

楼主:
油缸原位有两个进油口,一个回油口,到位(前端)有一个回油口和原位那个回油口连接再接到电磁阀的。进油口一个是普通压力推出去,另外一个是加压口。

楼主:
EV1是缩回来电磁阀,EV2是推出去电磁阀,EV3是加压电磁阀

网友G:
你说的这个几厘米是有精度要求吗?还是用传感器实现的,还是说有个大概数就可以了,如果是有个大概数的话就用个定时器就可以了,Q0.0启动,一断时间后往回退,再前进,每一次动作做个计数器,计数器等于几,做哪个动作,

网友H:
原理工艺都清楚了,不会编程。还是逻辑思维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原理工艺都清楚了,不会编程。还是逻辑思维问题
对呀!这不是初学嘛……

网友H:
和初学关系不大,没有合理的逻辑思维,编程还是别搞了

网友A:
说实话你没有人有空帮我验证一下我的那个图,我想知道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你没有人有空帮我验证一下我的那个图,我想知道行不行
我现在已经写好基本程序,那个一退的动作没写,对机器工作没有影响,可能下料有一点点缺陷,等配电箱做好机器开起来再看情况那个动作是否必须要搞,你画的那个电路和我实际电路有区别,因为我那个中间没有检测退回来的感应点,我也没有继续研究了……一台在正常工作的机器有这个动作,始终没想明白它是怎么实现的,里面有一个多德脉冲继电器和欧姆龙的时间继电器,用上这两个原件可能方便实现一点……

网友E:
楼主的难点并非是编制程序,而是不懂液压系统,也没有液压系统原理图,仅有3个阀,该3个阀是2位3通?还是3位5通,中位属于什么类型,缸属于什么缸,谁也说不清。不同的阀、不同的缸,有不一样的控制要求,估计楼主自己也说不清,因此有点麻烦。

其实,在阀的侧面应该有阀的类型标志,不过在楼主的照片上根本看不清,以下照片是气阀的符号标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难点并非是编制程序,而是不懂液压系统,也没有液压系统原理图,仅有3个阀,该3个阀是2位3通?还是3位5通,中位属于什么类型,缸属于什么缸,谁也说不清。不同的阀、不同的缸,有不一样的控制要求,估计楼主自己也说不清,因此有点麻烦。

其实,在阀的侧面应该有阀的类型标志,不过在楼主的照片上根本看不清,以下照片是气阀的符号标志:

师傅说的对,因为我不懂液压阀就不知道它的工作状态,所以电器控制电磁阀就有可能会有问题,气动电磁阀平时很有点接触,比如单头的4v210,双头的4v220,知道它的工作原理和状态才能知道怎么去控制,等把设备拆了保养好后我再一个阀一个阀对应缸去测试(洪水泡后一直放那里,20多年前的进口设备,买的别人破产公司的。)

网友H:
分别手动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