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科总是时不时出现系统设置画面

楼主(2020-01-06):
出现系统设置画面,同时伴有触摸失灵现象,不知道有没有朋友碰到过?
已经发生4个屏出现这个情况,一般断电几次就可以恢复正常。

网友A:
用的时间很久的话,可以拆开把触板的排线取下看是不是还会弹出这个,如果不会就换触摸板;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应该是触摸板坏了,已经退2个给供应商了。

网友B:
换触控板还是比较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