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1-06):
网上搜出来的资料似乎不完整,输出脚那一排有2个单独的针脚,是温度传感器么?还是温度开关?25脚和26脚!西门子PM240上电报F30004,无奈了!

网友A:
25脚和26脚是空脚。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就麻烦了,25和26一个接了3.3V,一个进了PS.ASIC3,不知道什么意思!就整流桥有温度检测,这块没问题,不知道这个报过热怎么来的!

网友A:
G120的?不行就接一个10K电位器,调到5K左右试下?或者测整流桥的温度检测电压,跟这里对比调节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G120 上电F30004,变频器过热,排除了CU原因,各点电压正常,5V,3.3V!整流桥自带的温度传感器,进393再输出到Asic 3,这一路没问题,况且CU查看环境温度22度,也正常!不知道还有没有参数监控逆变温度,一直没找到!还有就是疑似温度检测的,富士IGBT25和26脚,量上去电阻确实无限大,既然是空脚,为什么又引入3.3V,另外一个脚又引到asic3,没搞懂!现在就只能怀疑asic3问题,买了一块回来换上看看!

网友C:
搜富士的模块别带后缀,一般都是定制的代号,附件看看吧

网友A:
用的3线风机?风机问题?或者检测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B:
2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