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1-06):
伟创ac70变频器18G。连接远传压力表,恒压供水,+10v电源在接上远传压力表之后,电压就降为0.8v,(表没接错),去掉之后有回复+10V,具体变频器哪里处理问题。

网友A:
压力表的额定电压是多少的

网友B:
压力表供电是10V ?  就算是变频器上10V端子的输出能力很小的,所以还是需要外供电源;

网友C:
变频器没有出现问题,压力表你选用电流型?还是电压型?是否与变频器接口匹配?信号线选用是否带屏蔽线?信号线距离多少?如果选用电压型,2楼回复正确!变频器恒压供水系统从安装到调试整个过程中都有技术要求的,不是一般懂一点电气常识的人都能做的!楼主提的问题,你要认真查阅关于变频器恒压供水系统技术资料。我们只能帮助你调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网友D:
ABB ACS510变频器做的恒压供水系统,远传压力表就是直接接在变频器10v端子的,用了将近十年了也没出现过问题的。怀疑接线有问题或者远传压力表坏。供参考

网友E:
你远传压力表的线有多远呀,是不线路电阻压降。

网友F:
如你所说 那就是10V供电电路有问题,典型特征就是假负载【远传压力表】后 10V电压降为0.8V。

网友G:
压力表的电阻太小了,拉低了供电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