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1-06):
想知道怎么样编写简单的手动程序,可以通过点击触摸屏的按钮来控制气缸动作

网友A:
开关上直接连接Y变量,开关动作为瞬动。

网友B:
如果你仅仅想在HMI来对输出点操作,PLC程序可以不用对应的输出点。只需要在HMI的按钮属性里对对应的输出点设置下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这样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这里设置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这里设置吗?

设置M10改为Y27,PLC中不需要编写程序。

网友C:
m控制y
m的动作搞明白,瞬间,置位这些

网友D:
好像是教材上的简易机械手的练习题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