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1-06):
前几天有一设备,装的是4p断路器(三相火线和一根零线),结果这根零线在上一级开关处就断了的,我却一时半会未量出来,用数字万用表量三相对此断的零线,分别为215VAC、209VAC、228VAC,而用指针万用表却一下子就量出来了,每个三相对此零线均为200VAC左右。期间换另外一个数字表量也是这样。只有指针万用表才可以。为什么啊?

网友A:
有电压,没电流,跨步电压。零线产生分布电容,

网友B:
断了零线,用数字表也是很容易测量到的,只要你认真看表,会发现数字表的现实会非常错乱,会出现时有时无的跳动显示。在维护工作中我就是这样测量的,我的数字表是二十多块钱的淘宝买的9205,8300L等便宜货

网友C:
总零线断了出现这种情况正常呀,没有零线平衡甚至有些可以到300多伏

楼主:
指针万用表为什么可以呢?

网友C:
应该是指针表看起来没那么明显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断了零线,用数字表也是很容易测量到的,只要你认真看表,会发现数字表的现实会非常错乱,会出现时有时无的跳动显示。在维护工作中我就是这样测量的,我的数字表是二十多块钱的淘宝买的9205,8300L等便宜货

厉害!!!学习了!!!

网友E:
估计是零线虚接,如果零线断线单相电压不仅不稳定不平衡而且还会出现300v左右的高电压。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的回象

网友F:
是不是周围有干扰的设备。我们这每个配电柜都有电度表。方便电压,电流。有功,无功查看

网友G:
问题就出现在万用表的内阻上面,测量电压比如小电压,为了测量准确,测量线路对原线路影响要小,这就要求高阻抗。

现在有的数字万用表测量电压有高阻档位与低阻档位,比如福禄克,用低阻档测量就不会出线这个问题了。

网友H:
你量的三相,在断路器后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量的三相,在断路器后边吗?
在断路器前面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问题就出现在万用表的内阻上面,测量电压比如小电压,为了测量准确,测量线路对原线路影响要小,这就要求高阻抗。

现在有的数字万用表测量电压有高阻档位与低阻档位,比如福禄克,用低阻档测量就不会出线这个问题了。
谢谢高见,能不能具体点说下?我这次出错了,也就是用的数字表本身就是福录克的,出现的这种错误情况。后同事拿了个很便宜普通指针万用表过来量,就量出来零线断了。

网友I:
断线了电压是不是会高一点?
接触不好会有波动吧!

网友J:
电压明显偏差那么大,很容易就判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