荧光管改LED的问题

楼主(2020-01-06):
有两根18W荧光管烧了,只有LED光管,取下启辉器后就把LED光管装上去了。请教一下不拆镇流器会影响LED光管寿命吗?

网友A:
不会影响LED光管寿命,但是镇流器有不必要的损耗,拆除可以省电。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两根18W荧光管烧了,只有LED光管,取下启辉器后就把LED光管装上去了。请教一下不拆镇流器会影响LED光管寿命吗?
我经常将老款的荧光灯支架改造装上LED灯管,所有内脏都要拆掉,并且还要大改线路,将火线和零线分别供应灯管的两头(灯管一端的两根针并联供电。)

网友C:
不影响,但会白白损耗电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影响,但会白白损耗电能
镇流器没形成回路。如何费电

网友E:
回复 网友D:
看看有没有回路

网友F:
我们现在都用的是电子整流器的,都需要大改的。电感式的我也不拆的。

网友G:
拆掉很快的,不拆有时不亮。

网友H:
镇流器拆不拆无所谓,把两条线压到一个桩头上就行了。

网友I:
将镇流器的进出线并联压在一起,拆除启辉器换上led灯管。电子镇流器的直接将两端灯管座的线分别接到电源的火线和零线上。

网友J:
改灯是为了节约电费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J:
改灯是为了节约电费吗?
一,节省电费
二,提高稳定性,LED四五年内基本上不用去管
三,维修方便,坏了就整条更换。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J:
改灯是为了节约电费吗?
一,节省电费
二,提高稳定性,LED四五年内基本上不用去管
三,维修方便,坏了就整条更换。
计算过具体可以节约多少吗 分享下,我一人打算搞这项目。分享夏你的资料 可以吗?

网友K:
我们现在就是逐步替换
整流器坏了就拆了直接换LED灯
没必要把整流器留着。产生电损!

网友L:
如果是老款的灯管支架改安装LED灯管,只要保留两端的接线地方,一端接N线,一端接电源,里面的其他配件全部不要

网友J:
引用 网友K:
我们现在就是逐步替换
整流器坏了就拆了直接换LED灯
没必要把整流器留着。产生电损!
这样换,要换新灯架吧。新灯架要好多度电的钱阿。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看看有没有回路

哈,难道楼主把镇流器串入led灯回路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看看有没有回路

哈,难道楼主把镇流器串入led灯回路吗?

在不拆镇流器的情况下也是可以使用的,那么这时电路是要通过镇流器的,自然就有回路了。

网友K:
回复 网友J:
灯架灯盘都不用换
只是将进到整流器的线直接跳过接到两端灯管管脚上即可!

网友M:
不会,带老式镇流器还好些,相当于带了个电感!

网友N:
回复 网友K:
很多灯架时间长了,由于镇流器太重,都垮了下来,我们早就开始换led的了,灯管自带驱动电源,只需一端供交流市电即可。不知楼主是否用的这种。

网友K:
回复 网友N:
对的,LED灯管有一端供电和两端供电(一边火线一边零线)的。
都可以匹配现有的灯盘灯架。

楼主:
用电感镇流器的光管,偷了点懒,什么线都没有改动,只是拆了启辉器就把两端供电的LED灯管装上去了,没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