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圆了 咋办

楼主(2020-01-06):
不园了,,调哪都不行,不会了,,,有高手能调的吗?显示器问题,戴尔的。
  都是些鸟文  咱也不认识,

网友A:
用显示器的+-按键调至下图红框处,再按确定键进入,找一下是否有中文选项。

网友A:
其实圆不圆跟屏幕的分辨率有关的,不一定是跟显示器的设置有关,显示器有一个最佳分辨率的,只要在桌面右键属性,找到显示器推荐的分辨率即可(WIN7以上会显示推荐的分辨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显示器的+-按键调至下图红框处,再按确定键进入,找一下是否有中文选项。

网友B:
可能真可以调整,自动调整,位置,高级设定,工厂设置等,失真了应该不是硬件问题,可以尝试下。。。

网友C:
回复 楼主:
呵呵,没有中文,楼主是什么系统

网友D:
键入命令:REGEN
重新生成图形即可!

网友E:
这个电脑跟我的一样,至少10年了

网友F:
关机重启;
不行应该是在其中的哪个setting里面了。

网友G:
不圆与制图软件没有关系,与桌面分辨率设置有关以及显示器场幅有关,可以在显示器本身设置菜单找到场幅大小(V-SIZE)设置调整试试吧。

网友H:
显示器分辩率设置看下;或打印出来,如果是正常的圆就不用管了;

网友I:
这种看上去椭圆的图像很有可能和主板上的显卡有关系,我单位就碰到一台,换显示器调分辨率根本没用,后来直接换台电脑……

网友A:
戴尔的老款19英寸显示器,不懂是宽屏(16:9)还是方屏(3:4),操作系统是啥子系统(XP,WIN7,WIN8,WIN10)?看右下角的图标好像是比较新款的WIN8还是WIN10系统呢?
不过不论啥系统,先找齿轮进去看看分辨率先把,如图:

网友J:
首先确认是不是显示器问题!
把显示器恢复出厂设置看看

楼主:
谢谢大家关注,在大家有效提示下,找到了问题的根源,调整对比度后正常了,1****900具体多少我忘了。

楼主:
这台电脑已经老掉牙了。快20年了,画图专用的。每次开机都得f1了,好像是内存电池不行了换好几次了?不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