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1-07):
最近修了几台软起动,本人主要修变频器,所以对软起动不是非常了解,有个疑惑一直没有解开,望有人能够解答:
为什么我修的这几台软起动一启动输出电压就可以达到380,这跟直启有什么区别么?

网友A:
没带电机,或者电机太小,根据电流大小自动调节输出的

网友B:
怎么测量的?

网友C:
你带负载了吗?你是直接测的输出吧。

网友D:
软启动的工作是调节可控硅的触发角,控制电流的,输出电压测量是不行的

网友E:
赞成4楼精准解释!软启动与变频器二种启动概念不一样。

网友F:
输出电压可以测,我用过的国内的某款就是变化的,我亲测过。
输出电压的变化跟你初始电压和启动时间的设置有关系,常见的限流启动及斜坡电压启动模式的输出都是变化的。

网友G:
带负载再试试,应该是一般是从%80处启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