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1-07):
我手里有一块多轴驱动器,想测试好坏,想用三菱定位模块来控制,通讯协议是SSCNET(不是光纤),通过QD75M4,马达和机器上的一样待四个马达一样,就是四个马达的伺服参数不知道,连接后报警参数错误,有没有可以解决的办法?哪位大神可以提供帮助吗?

网友A:
SSCNET,这个是三菱专用的模块,连接三菱专用的伺服,如MR-J2S-B的,其它厂家的不能连接的。

网友B:
77MS模块包括QD75MH系列都是只能连接三菱自己-B系列伺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这个多轴驱动卡也是三菱的,MR-MD018

楼主:
能够连接定位模块,但是显示2037(模块那里代码

楼主:
24V三菱马达HC-UWS-060M6是和哪个伺服配对呢?,HC AQ系列是和MR-J2-03A5配,但是我始终没找到HC-UWS060M6配对的驱动器

楼主:
希望论坛的大师指点指点,这四个马达分别是HC-UWS060M6 HC AQ0136

网友A:
没见过这马达,SSCNET网络只见过连接MR-J2S驱动器以及HC-SFS等电机。
算是比较老的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