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1-07):
串口通信实例027:台达SA2和欧姆龙CP1H串口通信

一、实例实现目的:
台达SA2的8路数字量输入X0~X7控制欧姆龙CP1H的8路数字量输出100.00~100.07。
二、通信连接:
1、台达SA2之COM2通信口端子含义:
A: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B: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2、欧姆龙CP1W-CIF11端子含义:
该插件板后的拨码开关2、3、5、6打到ON位置、4打到OFF位置
SDB+: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SDA-: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3、通信连接:
台达SA2之COM2的A 接 欧姆龙CP1W-CIF11之SDB+;
台达SA2之COM2的B 接 欧姆龙CP1W-CIF11之SDBA-。
三、台达SA2发送通信程序:
1、通信初始化,9600,8,N,1,起始符为0x02、结束符为0x03,8位通信模式:
2、输入处理程序,将台达8路输入转换为2个ASCII码保持至D1、D2里:
3、RS指令
4、定时发送:
四、欧姆龙CP1H通信程序:
1、通信参数设置程序段:波特率9600bps、8位数据位、无校验位、1位停止位、报头为0x0002、报尾为0x0003
2、RXD接收指令程序段:接收缓冲区首地址为D11,接收字节个数为2
3、接收数据处理:将接收保存在D11中的两个ASCII码送入D41、将D41中的两个ASCII码转换为16进制数据送入D51,最终送入数字量输出100.00~100.07里
五、通信程序图片提供下载:

楼主:
六、通信测试:
硬件接线完成后,分别将台达SA2通信程序、欧姆龙CP1H通信程序下载到PLC中,断电再次上电,此时即可实现台达SA2的8路数字量输入X0~X7控制欧姆龙CP1H的8路数字量输出100.00~10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