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1-07):
   台达DVP-SA2 与 ES2 在485通讯时有什么不同???

   使用组态王6.5通过485同时链接多台SA2和ES2 ,ES2通讯很好读写速度很快,而SA2 通讯时通时断,链接上也速度极慢,另外组态王对台达定义的commerr M变量似乎对PLC的通讯也控制无效,无论开关虽然信息提示通讯有通断,都能数据下传PLC 。

   通讯参数为PLC COM3 9600,7,E,1 , 莫迪康 modbus ASCII COM.

   其他所有参数设置包括变量类型等都一样,请教哪里原因???

网友A:
建议使用第三方工具串口调试助手单独测试一下这两个PLC,看看有无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下载了一个测试软件看了看还不会使用。
通过修改变量设置现在可以下传了,但是还是有问题,如下。

使用组态王6.5通过485同时链接多台SA2和ES2,ES2通讯很好读写速度很快,而SA2通讯时通时断速度极慢,并且只能下传不能上传,修改变量采样频率300ms时可以下传,100时直接断掉,而ES2变量100ms上下传都很流畅,求教大师如何设置参数????

组态王485链接台达DVP-SA2变量设置技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下载了一个测试软件看了看还不会使用。
通过修改变量设置现在可以下传了,但是还是有问题,如下。

使用组态王6.5通过485同时链接多台SA2和ES2,ES2通讯很好读写速度很快,而SA2通讯时通时断速度极慢,并且只能下传不能上传,修改变量采样频率300ms时可以下传,100时直接断掉,而ES2变量100ms上下传都很流畅,求教大师如何设置参数????

组态王485链接台达DVP-SA2变量设置技巧???
就是用Modbus Poll这类工具进行测试的,不知道你下载的是哪个工具

楼主:
组态王485连接台达SA2
9600.7E1,com延时1000ms变量采样频率50ms,昨天下午实验成功,上下传都很好,今天早上开机实验很好。然而过了一段时间又不行了,每次下传数据每台SA2只接收第一个数据后就通讯失败,再用commerr接通,下传数据还是只下传一个数据。同时并接的ES2PLC怎么都正常。不是下传程序问题,因为有时候通讯正常时,上下传数据都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