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1-07):
接天津客户电话
产品的有2个继电器烧死,更换成新产品还是直接烧死。客户感到很困惑,明明用万用表量电压28v,电流低于100mA,远远低于产品继电器标称容量。
和客户交流,称其负载为开关电源,输入24v输出4.2v,功率很小

问题原因在于
开关电源内部有很大的滤波电容,在上电瞬间电流远远大于其额定值
开关电源的输入电流峰值能够到几十安培甚至几百安培,时间持续几十微秒到几十毫秒
这个电流足以把继电器触点融化焊接在一起了

建议客户采取一定的限流措施,比如串联1个小电阻(1w10欧)

客户采用了我的建议,问题解决

同样类似的负载还有白炽灯,直流电动机等。
这类负载虽然正常工作电流不大,但是瞬态电流很大
如220v200w白炽灯,正常电流也就1A不到的样子,但是灯丝的冷态电阻才18欧,通电瞬间电流超过12A
直流电动机就更为可怕了,启动电流相当于正常电流的XX倍,10倍以上,甚至到100倍

网友A:
一般的继电器触头额定电流是5A,如果烧在一起了,假设10A,正常电流低于100mA,这样算下来是100倍了

网友B:
线路断路接地也会造成触点粘连。说到底还是因为电流大的原因。

网友C:
点个赞,支持一下

网友D:
这个往往被忽略。

如果继电器放在电源的输出端,是不是也可以呢  ?
毕竟电流大是因为刚刚给点时候,电源的输入端大电容要充电。

网友E:
很想知道所有继电器标称容量,印版继电器?
还想知道控制频率
换上新品大概用多久,或动作多少次
输入24v是交流还是直流
总觉得是继电器选型不对

网友F:
估计是交流配件当直流配件使用吧

网友A:
不看不知道,一看下一跳,65/0.25=260

网友G:
的确是个经典的案例!
这个不注意还不好找出这个问题!
冷启动居然电流那么大!

网友E:
虽然看着这浪涌很吓人,但用普通继电器控制开关电源的很多,不是用的很好吗,所以还是继电器的选择问题

楼主:
有什么高见?

楼主(2020-02-10):
YXBK 版主
太专业了

网友H:
这个继电器改用时间继电器,常开点并接一个限流电阻。触点延时闭合就行了,躲过充电电流。

楼主:
不一定行哦

楼主(2020-07-17):
据说换继电器的触点材料可以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