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瑞变频参数修改不了

楼主(2020-01-07):
请教各位,欧瑞变频参数写不进去,一按确认键报err1,参数也恢复不了出厂值。是哪里有问题?

网友A:
应该是设置了密码,F1000的这个代码是密码错误

网友B:
先输入密码后再修改;

网友C:
有些变频器,必须进入密码才可以修改,有些变频器,常用的参数可以不进入密码,特殊的就要进入密码。仔细看看说明书。

网友D:
默认密码是8,输入试一下。

网友E:
F101=2015

网友F:
楼主实在不行,打客服。我打过。很管用。

网友G:
好像欧瑞有通用密码的!问度娘!

网友H:
多看看用户手册,国产机不难,相信自己一定能搞定,加油小伙伴

网友I:
欧瑞变频超级密码 1888